[DSP编程]
28335怎样实现AD定时采样

楼主(2014-04-09):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用28335做过AD模块的定时采样的,以前的2812可以使用EVA模块的定时器来触发AD转换,但是28335现在不能使用定时器直接触发AD中断了(不能在普通的定时中断中去软件触发),只能通过PWM模块的比较寄存器或周期寄存器,但是我现在的PWM的周期可以改变,AD采样周期固定500us,这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用CPU定时器周期开启AD采集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PU定时器周期开启AD采集不行吗

我需要100us采样一次,如果用定时器每100us去开启AD会不会太耗费cpu资源了呢?

网友B:
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可以使用手动触发AD采样的开始,我之前做过的。
像楼主说的100us采样一次,但是AD的转换是有AD模块自己完成的,不占用太多CPU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100us采样一次,如果用定时器每100us去开启AD会不会太耗费cpu资源了呢? ...

中断里面只干使能这样一件事的话    还可以的
再想想其他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只干使能这样一件事的话    还可以的
再想想其他好的办法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只干使能这样一件事的话    还可以的
再想想其他好的办法

不知道为啥结贴给分时总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成,无法完成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结贴给分时总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成,无法完成结贴

看了一下  你搞定了 啊

网友C(2015-09-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想问一下,如果设置定时器定时采样,需要设置ADC的采样频率与采样窗大小这两个寄存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CPU定时器周期开启AD采集不行吗

您好,如果设置定时器定时采样,需要设置ADC的采样频率与采样窗大小这两个寄存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如果设置定时器定时采样,需要设置ADC的采样频率与采样窗大小这两个寄存器吗? ...

肯定是需要设置的   ADC只是触发开始采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需要设置的   ADC只是触发开始采样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