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 SD卡启动

楼主(2014-04-09):
以下几步为SD卡烧写步骤:

1,SD卡烧写

1.1,烧写uboot

sudo dd if=u-boot.bin  of=/dev/sdb bs=512 seek=2 skip=2 conv=fsync

1.2,烧写uImage

sudo dd if=uImage of=/dev/sdb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1.3,烧写filesystem

首先需要把SD卡分一个区来保存文件系统。
=================
关于上述的流程,有个疑问:
SD卡在没有分区的情况下,烧录了u-boot.bin 以及 uImage,然后要烧写filesystem文件系统才进行分区,
那在没有分区的情况下烧录了u-boot.bin 以及 uImage,这两个的文件是烧录到SD卡的什么位置??
---PC上的硬盘,不是要先分区才能进行重系统文件,似乎与上述相反的流程,
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
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楼主:
Chapter 8
Using a Linux Host to Set Up an SD/MMC Card

按这节内容进行烧录,启动开发板,无法启动,哪里出问题了?

U-Boot 2009.08 (Apr 04 2014 - 09:13:0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1
Temperature:   22 C, calibration data 0x57d4e5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3:88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1 = 0x004dd074
FEC: Link is down 7949
Using FEC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03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10800000
Loading: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网友B:
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我说说我的理解,供你参考。

在命令行写 image 的时候,是指定了在SD卡的地址的,后面在 fdisk 命令建立分区表的时候,可能不会冲突。

我也在为写 sd 卡头痛,我的笔记本的SD卡读卡器不行了,用 USB读卡器 也找不的这个设备。
另外,还有一个途径:用UBOOT 写,不过貌似比 在 host 下写SD要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我说说我的理解,供你参考。

在命令行写 image 的时候,是指定了在SD卡的地址的, ...

那你在烧录u-boot,uImage以及根文件系统,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
我现在这个普通的一关,都还没有过,唉。。。

楼主:
U-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2:04:2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1
Temperature:   37 C, calibration data 0x57d4e5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WDOG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3:88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2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2, block # 2048, count 12288 ... 12288 blocks read: OK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MX6Q SABRESD U-Boot >

楼主: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rd_loadaddr=(0x1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ethact=FEC0
loadaddr=0x10800000
bootfile=uImage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run bootcmd_mmc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3000;bootm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Environment size: 944/8188 bytes
MX6Q SABRESD U-Boot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在烧录u-boot,uImage以及根文件系统,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
我现在这个普通的一关,都还没有过,唉 ...

我还在尝试中,刚刚找来一个读卡器可以识别,但文件系统不对,还在学习中。

楼主:
终于可以启动系统了,可是似乎串口打印出许多警示信息,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Calibration constants: -963024 2079 2 -303104 5 1562 65536

(gst-plugin-scanner:3323): GStreamer-CRITICAL **: gst_pad_template_new: assertion `caps != NULL' failed

(gst-plugin-scanner:3323): GStreamer-CRITICAL **: gst_element_class_add_pad_template: assertion `GST_IS_PAD_TEMPLATE (templ)' failed

(gst-plugin-scanner:3323): GStreamer-CRITICAL **: gst_pad_template_new: assertion `caps != NULL' failed

(gst-plugin-scanner:3323): GStreamer-CRITICAL **: gst_element_class_add_pad_template: assertion `GST_IS_PAD_TEMPLATE (templ)' failed
MAX resolution 1024x768

(gst-plugin-scanner:3327): GStreamer-CRITICAL **: gst_pad_template_new: assertion `caps != NULL' failed

(gst-plugin-scanner:3327): GStreamer-CRITICAL **: gst_element_class_add_pad_template: assertion `GST_IS_PAD_TEMPLATE (templ)' failed

(gst-plugin-scanner:3327): GStreamer-CRITICAL **: gst_pad_template_new: assertion `caps != NULL' failed

(gst-plugin-scanner:3327): GStreamer-CRITICAL **: gst_element_class_add_pad_template: assertion `GST_IS_PAD_TEMPLATE (templ)' failed
MFW_GST_V4LSINK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34.

** (totem:3321): WARNING **: Cannot load Python extension '/usr/lib/totem/plugins/pythonconsole/pythonconsole.totem-plugin', Totem was not compiled with Python support

** (totem:3321): WARNING **: Failed to load plugin file: /usr/lib/totem/plugins/pythonconsole/pythonconsole.totem-plugin

** (totem:3321): WARNING **: Failed to create dbus proxy for org.gnome.SettingsDaemon: Could not get owner of name 'org.gnome.SettingsDaemon': no such name

** (totem:3321): WARNING **: Cannot load Python extension '/usr/lib/totem/plugins/youtube/youtube.totem-plugin', Totem was not compiled with Python support

** (totem:3321): WARNING **: Failed to load plugin file: /usr/lib/totem/plugins/youtube/youtube.totem-plugin

** (totem:3321): WARNING **: Cannot load Python extension '/usr/lib/totem/plugins/opensubtitles/opensubtitles.totem-plugin', Totem was not compiled with Python support

** (totem:3321): WARNING **: Failed to load plugin file: /usr/lib/totem/plugins/opensubtitles/opensubtitles.totem-plugin

** (totem:3321): WARNING **: Cannot load Python extension '/usr/lib/totem/plugins/coherence_upnp/coherence_upnp.totem-plugin', Totem was not compiled with Python support

** (totem:3321): WARNING **: Failed to load plugin file: /usr/lib/totem/plugins/coherence_upnp/coherence_upnp.totem-plugin

** (totem:3321): WARNING **: Cannot load Python extension '/usr/lib/totem/plugins/jamendo/jamendo.totem-plugin', Totem was not compiled with Python support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pter 8
Using a Linux Host to Set Up an SD/MMC Card
按这节内容进行烧录,启动开发板,无法启动,哪里 ...

你这里出现的错误是你的uboot参数设置的信息不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启动系统了,可是似乎串口打印出许多警示信息,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Calibration constants: -963024  ...

请问你在编译BSP时候,在Package list中都选了哪些选项?

网友C:
还有楼主用的板子是i.mx6q-sdp?

网友C:
关于本帖中你提到的问题,SD卡烧写的具体步骤你可以查看MFGTool工具下的ucl2.xml文件,里面有它的详细烧写过程及分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楼主用的板子是i.mx6q-sdp?

开发板 :  MCIMX6Q-SD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在编译BSP时候,在Package list中都选了哪些选项?

选择项目:
imx-test
imx-vpu-lib
kobs-ng
gpu-viv-bin-mx6q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项目:
imx-test
imx-vpu-lib

楼主你好,这里你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和你选择的packages有关,gpu-viv-bin-mx6q是关于视频编解码的,这里你不要选择gpu-viv-bin-mx6q 选项。建议你不选择gpu-viv-bin-mx6q 选项编译后试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好,关于以上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解决,如果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你帮忙把贴结了,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