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14-04-09):
为什么三极管集电极电阻接10K就不能驱动LED灯呢 ,5v的电压,NPN  用的是PIC16f1823单片机

楼主:
三极管集电极电阻除了限流作用还是有什么,电阻10K就不行,100欧就可以

网友A:
10K的话电流太小了。三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B:
10K……
(5V-0.7V-1.7V)/10K=0.26mA
0.26mA可以让小功率高亮度0603贴片LED微亮,门槛稍高的LED或对电流敏感度低的LED根本观察不到发光

网友C:
楼上正解,LED亮度多少,关键看流经它的电流大小,达不到驱动电流,它怎么会亮。

网友D:
4楼专业!

的确是这样,一个LED导通的压降是在1.7V~1.8V左右,

LED的亮度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但也不是越大越好,否则就把LED烧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限流电阻。

一般来说,一盏LED正常点亮的电流是8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