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ebug 状态下点Run没有反应

楼主:
在Debug状态下每次点击Run他都不会运行,直接又自动停止了,点了就停止点了就停止,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A(2014-04-09):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要么你运行没死循环,一下子就运行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要么你运行没死循环,一下子就运行完了 ?

使用重定向忘了勾选USE MicroLIB了,你回复了,就把分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要么你运行没死循环,一下子就运行完了 ?

我晕,结贴键没有了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要么你运行没死循环,一下子就运行完了 ?

我要结贴键没有了吗

楼主:
昨天结贴键没了,今天才出来,是不是系统维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