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4-09):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ll\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460334310\Image\A992E46F85853FBC6523289509A2CA31.jpg这个是三极管么,网上没有查到资料

楼主:
还有这个也不知道:dizzy: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自己画个原理图过来,
这种封装的 多如牛毛
很少有人记这个丝印的。

网友B:
要去网上找贴片丝印表

网友C:
AKW可能是三极管,也可能是集成电路。你要多给些信息才能帮你查的到,我写了一个手册,50元要吗?

网友C:
V75好查74LVC1G1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AKW可能是三极管,也可能是集成电路。你要多给些信息才能帮你查的到,我写了一个手册,50元要吗? ...

学生一枚,还在实习,没什么工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AKW可能是复位IC,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KW可能是复位IC,你看看是不是。

它的相关电路

网友D:
不知道。 你要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更好找一点。

网友E:
MAX6462XR16  marking  A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