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 Vref脚是否接个基准电压比较好?

楼主(2014-04-09):
现在使用stm32f10x 做adc测试,Vref是直接和VDD电压连在一起的,做了几台样机发现台间差比较大,是否Verf管脚需要额外接入一个基准电压可以改善台间差大的问题?

网友A:
先确定原因,是不是基准引起的

网友A:
精度要求高的:
最好模拟,数字,基准3路电源全部分开供电,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外部AD。

网友A:
可以先软件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软件校准下

电源是电池供电的,电路有走电机AD测试功能,走电机时测AD,发现 VDD(3.3V)有些波动 怀疑可能是波动引起的台间差
软件校准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是电池供电的,电路有走电机AD测试功能,走电机时测AD,发现 VDD(3.3V)有些波动 怀疑可能是波动引起 ...

哦,电机的话,对电缆啥的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