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9):
速度呢,时间方面要啥精度

网友B:
那就是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呢,时间方面要啥精度

速度不需要太快,只要一定的时间可以走不同的路程就可以了,我用的驱动器每次都不是预想的那些脉冲转一圈,能指教一下嘛

网友C:
实时更改下电路

网友D:
让移动速度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