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人求问我画的PCB那里可以改进一下,入门不易啊。

楼主(2014-04-09):
刚画的基于89c51的单片机的PCB,看看我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一下。

网友A:
液晶盖芯片上,
最好先画板框,然后再调整,
这个可以画很小的,

网友B:
怎么除了45度走线,还有60度走线哇!

网友C:
先确定板子大小再布局,个人觉得楼主布局问题好大啊。。。。。。而且没必要走线走那么多花样,45就行,多利用TOP层,会好看很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认真改一改。

网友D:
規劃.像規劃城市一樣,規劃電路板.
玩一下星際爭霸.

网友E:
地和电源用铜皮,省线,省刻蚀液,省辐射。

网友F:
这个布局真乱啊。 板子空空如也。 另外走线最好按45度 常规拐角 和常规角度走线比较好。 这板子要是我手下的做出来的, 被我骂死都有。

呵呵,层主如果能招这样的手下,那层主该被老板骂了。

网友G:
直接画成单面板好了啊

网友H:
新手啊,刚刚开始画也是这个样子,液晶完全可以弄到单片机上

网友I:
1.做成双面的板可更小些,
2.保持现状,可以优化成单面板

网友J:
走线拐角设为45 就行了,太多了板面不好看

网友K:
多花点时间,慢慢的就画好了

网友L:
你在用pcb画植物吗……

网友M:
刚开始都是这样么,建议楼主先找一些板子参考一下找找感觉,另外,楼主画的时候要建立信号通道不是透明的概念,不是连上就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开始都是这样么,建议楼主先找一些板子参考一下找找感觉,另外,楼主画的时候要建立信号通道不是透明的概 ...

嗯嗯,多谢建议,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N:
你可以先看看别人画的板子,布局有点乱,而且线走的太不规则了。先把边框换出来,大致放好原件位置再开始走线。线路走分支的时候可以在拐角补一下,滴泪滴会好看一些的

网友O:
布局不合理。

网友P:
先布好局,再布线,该板问题太多

网友Q:
布局不合理,走线不规范,真是不走寻常路啊,

网友R:
这种芯片估计除了不美观也不用担心什么

网友S:
布局严重不合理,空白部分太多,如果是高速的画 到lcd的线应该等长

网友T:
最好统一45走线

网友U:
PCB布局上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网友V:
太大了,表层走线基本都没有么,好好加油哦

网友W(2014-08-19):
不走寻常路,建议多看看画的好的板子。学习别人的布局。。。。。。

网友X:
你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没有固定规则的,当然要满足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