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用cortex-m0写一个外设4*4的键盘按键检测

楼主(2014-04-09):
(无正文)

楼主:
大神们,求助攻,求帮忙,小弟初学cortex-m0,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先检验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再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就是根据相应GPIO口的电平判断哪个按下,然后在程序里面对应按键的值,再显示

楼主:
能不能给个代码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