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仿真卡死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我写一个程序,程序段如下:
for(j=nsamp;j<mfre;j++)
               {
                psdr[j]=0.;
                psdi[j]=0.;
    if(j==311)
     printf("j=%d\n",j);
                }
其中nsamp=64,mfre=4096;
运行到311时都是正确的,到322时就卡住了。
点击停止按钮,出错,提示: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TargetConnect(): memory map prevented write to target memory at 0x007FE@I/O.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0800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0800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0800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0800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B(2014-07-22):
引用 楼主:
好啦。

我是在链接目标版时出现的这个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我也忘了,好像增大堆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