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signer 多张原理图导入PCB问题

楼主(2014-04-09):
各位大侠,
   要画一个大的系统,发现一张原理图太小了,把尺寸调到最大倒是可以,但是电脑卡得很。
  问题:在同一个工程里创建多张原理图然后导入一个PCB文件里,相同网络标号(不在同张原理图里的网络标号)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大家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创建多张原理图这么操作的呢?
    多谢啊!

楼主:
PCB板块人气欠缺啊。。。。。模拟板块火些

网友A:
网络标号对应正确而且是在一个工程里就好,你可以导入一下试试

网友B:
做成层次原理图好点,在母图下做一些子图,非常方便,多人合作很爽的。完成后DRC没问题就导入PCB,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层次原理图好点,在母图下做一些子图,非常方便,多人合作很爽的。完成后DRC没问题就导入PCB,没问题的 ...

多谢,
  层次原理图。。。。这种也是统一网络标号还是?不同的人合作电气连接也是靠网络标号吧?

网友C:
做个层次电路,有下向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