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么才能让15Mhz的信号在51欧负责上输出0.5W的功率?

楼主(2014-04-09):
(无正文)

网友A:
正弦波吗?
负载上有效值5Vrms,峰值就是5*1.414=7Vp
内阻要设计为0吗?
应该能找到参数满足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吗?
负载上有效值5Vrms,峰值就是5*1.414=7Vp
内阻要设计为0吗?

对是正弦波。输入和输出阻抗设计为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