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句话:极点与自然频率的关系及区别

楼主(2014-04-09):
如题,极点和自然频率之间的关系是?区别是?

网友A:
太深了,完全不懂。

网友B:
  极点落在频率轴上时,就是这个频点增益无限大,极点不在频率轴时,它的弧度坡落在频率轴时,频率增益就是一个突起,说得不严格,随便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点落在频率轴上时,就是这个频点增益无限大,极点不在频率轴时,它的弧度坡落在频率轴时,频率增益就是 ...

你说的是实极点和复共扼极点的数学意义。
频率轴→实轴

网友B:
自然频率你指的是共振频率??好像是直接相关的把,本来极点就是一个冲击响应表达式一个峰值,

楼主:
简单话题聊起来并不轻松。
工程师或大学老师,都要退休了,基本概念捋不清,话题就沉重了。
例子很多,比如jz0095那个线性振荡器分析的帖子,前两页和最后几页,有人说线性电路中不能包含VCC或独立噪声源。这是生搬硬套线性定义导致的。信号与系统和线性代数对线性都有系统陈述,但不能硬套。

网友B:
所以你要出书把模拟部分信号系统部分和自动控制部分相互关系撸一遍,顺便把高速信号和高频部什么阻抗和反射部分也撸一遍,做成模拟全书算你牛了

网友C:
关注。
自然频率指固有频率吧?一个稳定的宽带电路,其固有频率反映在瞬态响应上;该响应又与电路的阻尼有关;对于复杂电路,自然频率的应用有哪些?
极点在黑箱电路中如何应用?
要搞清这些问题不是易事。

信号与系统和线性代数对线性都有系统陈述,但不能硬套。

同意此观点,不能机械式地理解。

楼主:
先给出结论:(所有)极点必是自然频率,但自然频率未必是极点。

应用:许多电路简化分析技术(比如零值时间常数法),把自然频率当做极点来使用,出错的风险极高。
当然了,许多常见的电路中二者可以混用,不会出错。

网友B:
自然频率是个物理特性,是实数域的,极点是复数“域”分析工具,大概是这样把,反正教科书也说得含含糊糊

网友C:
先给出结论 所有)极点必是自然频率,但自然频率未必是极点。

0阻尼对应的是振荡。参照振荡的线性原理解读上述结论如下。
从S’传递函数来看:S’21=(*)/D,
D=(1-r1∙S11)(1-r2∙S22)-r1∙r2∙S12∙S21
令D=0就可以解出S’21的极点频率。D=0对应的增益是无穷。极点是起振的条件,不解释起振和稳态的过程。我对起振过程的解释是建立在同一极点振荡频率之上的,线性分析的振荡频率自然就是自然频率,非线性振荡将偏离自然频率。振荡的自然频率不等于无源谐振器的频率。从实验上看(《了解负阻》),增益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起振,极点的无穷增益无疑满足起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0阻尼对应的是振荡。参照振荡的线性原理解读上述结论如下。
从S’传递函数来看:S’21=(*)/D,
D=(1-r1∙S ...

你说的是阻尼因子对震荡频率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阻尼因子对震荡频率的影响。

阻尼振荡和振荡器振荡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与自然频率有关。要捋清它们不容易,等我有空时再聊。

网友C:
自然频率定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frequency
一方面定义“不需要外激励产生的频率”,即振荡器振荡频率为自然频率;一方面又说有例外:RLC电路有自然频率,ω0=1/sqrt(LC)。显然,RLC是阻尼电路,没有外激励是不能产生振荡的,其中欠阻尼电路与自然频率有关。ω0公式中没有R,意味着自然频率是0阻尼下的频率。
看来合理的定义应该是,有无外激励电路都可以存在自然频率,RLC电路的自然频率并不属于例外。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有外激励的欠阻尼振荡,自然频率是唯一的0阻尼振荡频率,还是包括不同欠阻尼值的多个振荡频率?对于不需要外激励的振荡器振荡频率,自然频率是唯一的线性分析的频率,还是包括不同非线性的多个非线性振荡频率?

楼主:
维基百科这种东拼西凑而成的东东你也去看?

那个定义不妥,没有激励,哪来响应?用你的话说,"无源之水"。

网友D:
老9,俺还没弄清主题“自然平率”定义呢,你俩就又跑线性非线性去了。唉,老啦跟不上年轻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维基百科这种东拼西凑而成的东东你也去看?

那个定义不妥,没有激励,哪来响应?用你的话说,"无源之水"。 ...

手头没有资料,快速搜一下。自然频率的定义应该是什么,你给说说。

网友D:
真有意思,说了一大通,然后再不知道主题词中定义
插个话儿:交流电路中的电感,其 dv/di 还有“电阻”意义吗

你做做功课自己推导出个结果贴出来再来讨论。从推导中就可以发现自己在问什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维基百科这种东拼西凑而成的东东你也去看?

那个定义不妥,没有激励,哪来响应?用你的话说,"无源之水"。 ...

wiki上很多的解释还是很专业的

比那baidu好的不是一丁点

网友D:
这个东西与微机还是摆渡无关
它不是个标准或惯例用语(不那么规范),显然外来之语,须得原文出处原汁原味的解释
老9‘现在"奸"了‘,所以必得楼主亲自为本帖定义,才好讨论——否则就要”被践“
因为本帖不是讨论”什么是自然频率“

楼主:
楼上的把话说光了,俺没什么说的了,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与微机还是摆渡无关
它不是个标准或惯例用语(不那么规范),显然外来之语,须得原文出处原汁原味 ...

本来是严肃的讨论,突然变的有喜感了。
你看人家是怎么凑答案的:假设有两个子系统A1.A2,可假想A1为广东的某人家的收音机,A2英国某户人家的的收音机,(地线可以相连)。
现在有结论:广东人的收音机电路的自然频率不会影响英国人收音机电路的极点!

哎!这个要是能实现有多好啊,我只要改变我们家收音机电路的自然频率,世界上其他人家的收音机电路的极点都改变了,多爽啊!

高手的思路果然奇特!我等望尘莫及!

楼主:
原文复制过来,俺只是翻译了下:

最简单的例子,若系统由A1和A2两个 子系统构成,A1和A2无关(电路中可以共地), 其特征方程为
显然,A1中的特征根不可能出现在A2中的传递函 数极点中,反之也是如此。

网友F:
本来是严肃的讨论,突然变的有喜感了。
你看人家是怎么凑答案的:假设有两个子系统A1.A2,可假想A1为广东的某人家的收音机,A2英国某户人家的的收音机,(地线可以相连)。
现在有结论:广东人的收音机电路的自然频率不会影响英国人收音机电路的极点!

哎!这个要是能实现有多好啊,我只要改变我们家收音机电路的自然频率,世界上其他人家的收音机电路的极点都改变了,多爽啊!

高手的思路果然奇特!我等望尘莫及!

本来在此是不想多说的了,所以仅路过引一下而已。既然再次提到了“喜感”,那就喜感到底了....

你那小学是怎么读的啊!或许根本就没读过?

语文、数学、物理、电路等等滴硬伤啊!有木有....

网友G:
极点到原点的距离就是自然震荡频率。

这是所谓的无阻尼自然频率,一般用ω0表示;而其在虚轴上的投影则是阻尼自然频率,用ωd表示。如果将自然频率理解为是复频率,则就是特征根。

网友C:
类似复频域S,有没有阻尼频域一说?自然频率包含其中。
如果有,我认为阻尼频域有实实在在的物理含义。

网友(2014-05-11):
高手论剑一定要MARK一下,  一直想成为你们一样的高手, 可以随便论剑

网友H(2015-12-01):
我在网上查了查相关的资料说说自己的理解:
对于一个系统我们一般用传输函数考察系统的零状态响应,在零状态响应中,我们会认为震荡发生在欠阻尼以及零阻尼区。
零阻尼区对应的震荡大小与固有频率相等,一般记为Wn
欠阻尼区震荡频率受阻尼影响,由Wn移动到(1-衰减因子^2)^1/2 *Wn 此时震荡频率为阻尼震荡频率,也就是传输函数中求得的极点B(s=A+Bj)

整理可得 Wn= (A^2+B^2)^1/2
衰减因子 =A/Wn
Wn等于S平面极点到原点的距离,衰减因子即为 该距离线段与实轴夹角的余弦。

网友I(2016-12-08):
标准二阶系统的闭环极点s1,2=-ξωn±ωn*sqrt(1-ξ*ξ),如果ξ=0,则s1,2=±ωn,极点就是自然频率了,这是0阻尼状态。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