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220V市电驱动的交流电机电流采集

楼主(2014-04-09):
各位前辈同行,
    我想做一个能采集电机电流的电路给MCU,直接分压加运放这种方法不隔离没感觉不行,有没有别的隔离的采集电路啊?

网友A:
用CT不行吗?

网友B:
用CT是最直接了当的办法,可能也是最便宜的办法。

网友C:
电流互感器

网友D:
数字隔离——直接分压加运放加ADC加数据和电源隔离。模拟隔离——CT或线性光耦。

网友E:
互感器不行吗  绝对的隔离

网友F:
用CT就可以了啊!

网友G:
通常不提用CT测交流电流的,背后眼泪汪汪,老板嫌贵了,不允许使用呀~~~~~

网友H:
看做什么用,需要测瞬时值还是有效值,速度有什么要求等等,不同要求要选不同的器件的。

网友I:
现在有很多集成块式的隔离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4-08-30):
引用 网友H:
看做什么用,需要测瞬时值还是有效值,速度有什么要求等等,不同要求要选不同的器件的。 ...

我想采回有效值,可是楼上说的CT输出还是交流信号,是不是选CT还要加上整流电路才能给MCU啊?还有不考虑成本,哪种方法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不提用CT测交流电流的,背后眼泪汪汪,老板嫌贵了,不允许使用呀~~~~~

不贵吧?10多块钱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T不行吗?

互感出来还是交流信号啊,直接给AD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感出来还是交流信号啊,直接给AD么?

肯定要调理的啊。MCU可以计算真有效值。

网友J:
直接电流钳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电流钳阿

要做在设备里边啊。。。。

网友K:
试试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