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1

楼主(2014-04-09):
STM32的USART1接收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吗?STM32做双机串口通信的话,是可以像51那样,将TXD,RXD反接然后共地吗?

网友A:
STM32的USART1接收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吗?                                            当然是的
STM32做双机串口通信的话,是可以像51那样,将TXD,RXD反接然后共地吗?                  当然可以

楼主:
谢谢版主第一时间出现,串口通信每次传送的数据的量有限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第一时间出现,串口通信每次传送的数据的量有限制吗?

没听说有限制   实际上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  再本质的说是一位一位的传   数据量多少只会影响时间

网友C:
我的程序有很多个串口同时通讯,传输数据时,鼠标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