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没法下载,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09):
战舰STM32的usb连接上电脑之后,没办法下载。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是unkwon device.。这是什么原因?已安装驱动。原来用得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A:
USB下载?启动方式看看,重启系统试试

网友B:
切断电源(关闭机器电源开关,关闭插座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均可。这是最关键的步骤!!!!!!!)
接通电源,重新开机,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