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一个关于DAC0832问题

楼主(2014-04-09):
请问DAC0832用直通方式和单片机相连,把DA输出和一个发光二级光相连(这个电流可以驱动这个二极管),然后虽然二极管会随着输出波形变化,但是却不停地闪烁??
程序见下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 =     P1^0;
sbit      cs =     P1^1;
uchar k=0,delay=0;
int pinglv=1000;
uchar c=1;

//unsigned int code juchi[147]={
//9,38,76,116,154,188,223,247,254,234,164,50,1,9,38,76,116,154,187,217,239,252,254,240,205,145,68,19,1,1,10,22,35,49,61,73,83,90,97,101,104,104,103,99,94,87,78,68,56,43,29,16,5,0,6,36,102,175,224,248,254,247,230,204,172,136,97,58,23,1,13,101,204,247,253,237,208,170,126,83,41,8,2,60,175,237,254,248,227,197,162,125,89,54,25,4,1,26,91,166,215,240,252,254,252,246,240,232,224,216,209,204,200,198,197,198,200,204,209,216,223,231,239,246,252,254,252,241,217,170,97,29,1,4,23,52,87,123,160,195,224,246,254,239,181,66,3
//}
unsigned int code juchi[256]={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
};

void delayy()
{
        int i = 30;
        while(i--);
}

void main()
{
delayy();
wr=0;
cs=0;
                while(1)
                {

                delay=pinglv;
        P0=255-juchi[k];
                P3=juchi[k];  //和dac相连
                        delayy();
                        delayy();
                        delayy();
                k++;
                if(k==256)
                        k=0;
                while(delay)
                                   {delay--;
                                   delay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