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FLASH烧录后不能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9):
在RAM里在线仿真没有问题,换28335.CMD烧录后,不断电不断开CCS,直接点击运行,可以在FLASH中运行程序(通过观察LED灯闪烁变慢推测),但是重新上电后则没有反应,灯不亮。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你看看你添加的28335.cmd是不是flash.cmd
哦  只要编译后烧写能成功   就说明cmd是没问题的
不行就用代码 搬移试试吧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44-1-1.html
我的分享    你看看吧

网友B:
按楼主所描述的问题来看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