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改变cmd文件的作用?

楼主(2014-04-09):
CMD 它是用来分配rom和ram空间用的,告诉链接程序怎样计算地址和分配空间。有些程序可以自动形成CMD文件的,有时候需要改?我想问什么时候需要手动改cmd文件中的存储分配?改了有什么好处?另外,空间的每页每段的起始地址和空间长度是不是任意的,只要不重复。还是说有特别规定的?

网友A:
也就是合理分配而已  不要不重复  够用就可以啦

网友B:
在2812大模式下,所有地址空间都能分配为程序空间或数据空间,存储器段长度是任意的。

网友C:
重新分配空间

网友C:
设置启动

网友C:
反正没有学会

网友D:
DARAM跟SARAM可以重新按需要分配

网友E:
在组织数据段和程序段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来分配内存,从而要更改cmd。比如通常 DMA访问的内存块,和程序块的内存不要在同一块,这就需要组织好。再如有些数据可能为了块计算而需要 align 8,而有的变量只是 byte,这样也要在cmd中指定ram安排,以便更有效率。最后的mem分配,可以打开编译后的.map文件查看,以决定是否还需进一步优化mem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