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09):
为什么我的28335焊接到线路板上后,1.8V电源引脚和3.3V的电源引脚之间的阻值只有不到2欧姆,上电后1.8V电源引脚被拉到3.2V左右。请问28335芯片被烧掉了么?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另,断开电源芯片与28335之间的导线后,电源芯片工作正常.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没这么小吧   我觉得是芯片烧了

网友B:
28335芯片烫手不?应该是主芯片烧掉了

楼主:
28335不烫,我在焊接28335之前先把电源电路调好了,3.3V和1.8V都没有问题后才焊接的28335。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