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4-09):
我想让灯闪3次就熄灭,下面的程序一直闪个不停不知道什么原因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P0^0;
sbit p1=P0^1;
sbit p2=P0^2;
int x,y,n,z,m;
void delay(n);
void delay(n)
{
  for(x=10;x>0;x--)
  {
    for(y=n;y>0;y--);
  }
}
void main()
{
        for(z=0;z<3;z++)
        {
        p0=0;
        delay(1000);
        p0=1;
        delay(1000);
        }
}

网友A:
在最后添加 while(1); 试试,有的单片机不添加的话,会重复执行,有的就只执行一次。添加也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不然不可控

网友B:
只因最后少了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