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的固件库函数占用过多FLASH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最近开始接触STM8,发现他的固件库还是相当好用的。
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有的库函数一调用,就会占用很多FLASH(几千字节),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不然只能老老实实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A:
刚开始入门用固件库这样有助于尽快熟悉资源使用方法。后面熟练就须改用直接操作寄存器了

网友A:
固件库里面的例子很好。不看例子直接用寄存器操作感觉很困难,总是容易丢三落四的,每次都会有漏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入门用固件库这样有助于尽快熟悉资源使用方法。后面熟练就须改用直接操作寄存器了 ...

嗯,如果库函数能够占用空间少一点就完美了

网友B:
深有同感,我用他的固件库编译出来的程序很大的,很占flash。优化都是最高级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有同感,我用他的固件库编译出来的程序很大的,很占flash。优化都是最高级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 ...

是啊,占用空间太大了,不知道可不可以修改库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占用空间太大了,不知道可不可以修改库函数。

库占用存储空间大的原因是包含了众多没有用到的函数
keil for arm
options ->c/C++->钩选One ELF....
每函数一个段,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占用存储空间大的原因是包含了众多没有用到的函数
keil for arm
options ->c/C++->钩选One ELF....

有道理,我想也是这个原因。
我把库函数里用不到的函数删除后占用空间变小了。
但我用的是STM8,使用STVD+COMIC开发环境,找了下,有相关设置,可以直接把不用的函数自动优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有同感,我用他的固件库编译出来的程序很大的,很占flash。优化都是最高级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 ...

看看是不是 7楼说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可以设置一下,使编译器不编译未使用的函数。
不错不错,stm8真好用,就是编译器差一点~~

网友D(2015-05-21):
根据需要精简掉一些没用到的函数

网友E(2015-07-30):
顶10楼答案,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在网上找到这个方法!

网友F(2015-10-12):
赞一个,太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