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STM32F205 usb没有反应

楼主(2014-04-09):
我在调试stm32f205的usb 用的是官方的v2.1usb库,使用的是虚拟串口例程,设备端,电路使用的是PB14、PB15两个引脚,vbus和ID没有使用,26M晶振,我在源程序的#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6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和#define PLL_M      26  两处做了改动,屏蔽了//#define VBUS_SENSING_ENABLED,定义了USE_EMBEDDED_PHY,烧进去连一个中断都没有?

stm32 的usb中断什么时候产生?

楼主:
补充:资源管理器显示 unkown device
dp接了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
定义那个不对吧,那是接外部phy芯片用的

网友B:
有没有管脚复用的情况。导致D+线上拉电阻不起作用。

网友B:
显示“ unkown device”。看设备的PID、VID识别出来没。如果枚举成功。还需要编写INF文件。指定usbser.sys驱动程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