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我的骄傲制作纯手工打造小台钻

楼主:
13年看到DIY专区有高手自己做了个小型车床一时间让我着迷,也想自己做点什么玩玩,今天总算完工了历时3个月,材料是采购站买的方管,丝杠,以及工业风扇220V的电机有调速再加个转换开关就能实现正反转,淘宝网上买的卡头,超级省钱的台钻,精度还没有实验,组装时都用水平尺打了一遍,卡头同心度还可以,由于着急分享所以电器箱还没来得及制作,请大家拍砖。:lol

网友A(2014-05-30):
纯机械结构的,没有看到数控部分,有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机械结构的,没有看到数控部分,有个继电器。

我这里没有继电器只有一个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你说工业风扇电机,功率有点不够,如果是我就宁愿用手电钻。
还有,你的电机要加一个保护盖,看到铜线了,那天一个铁渣飞进去就不好了!
大杆与滑块之间的距离要控制好,钻起来精度才高!
支持!有心动,有行动,才感动,不要为了我的一句话,把你三个月的精力给打击了。

网友C:
横着的应该叫车床,不叫铣床!

网友D(点评):
铣、车跟站着还是蹲着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横着的应该叫车床,不叫铣床!

车床主轴有横有竖,铣床主轴也有横有竖。
主轴竖着转的车床叫立车,主轴横着转的铣床叫卧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车床主轴有横有竖,铣床主轴也有横有竖。
主轴竖着转的车床叫立车,主轴横着转的铣床叫卧铣。 ...

:L貌似你说得很对!

网友F:
车床是轴向加工,铣床是平面加工。楼主用角铁和风扇电机,是加工腊块吗?看那架子骨,连加工木头都够呛。

网友G:
呵呵~~~

动力太小做的太粗糙了,估计除了加工石腊,还真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动力太小做的太粗糙了,估计除了加工石腊,还真不太好使~~~

做这个小台钻只是为了省钱去加工雕刻机的框架,有了这太万能小台钻就不用去外面加工雕刻机的框架了,雕刻机的框架材料自己有现在有了这台小设备就能制作了,谢谢顶贴

网友H:
太丑了! ;P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这个小台钻只是为了省钱去加工雕刻机的框架,有了这太万能小台钻就不用去外面加工雕刻机的框架了,雕刻 ...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您试用过吗? 用这玩意, 要想加工金属的物件, 几乎不可能, 运气好的话, 能用他做一台木结构的雕刻机....

祝LZ心想事成, 早修正果...

网友I:
i服了you,这么结实的铁架子,应该用更好的电机,直接把手电钻架上去最好,不用时还可以拿下来。稍微粗糙了点,比我强。

网友F(2014-07-09):
楼主想玩机械,也要先了解点材料,像这种角钢,抗弯抗折有一定的强度,抗扭就菜到家了,作为铣床的主臂,主要承受的是扭力,最好是用实心高碳钢,或是生铁,或是方钢或工型钢,老T那些书都白发了,像我这么老实看书的人不多

网友J(2016-01-10):
好像机器精灵。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车床主轴有横有竖,铣床主轴也有横有竖。
主轴竖着转的车床叫立车,主轴横着转的铣床叫卧铣。 ...

让我这搞机械的汗颜了,涨姿势了。

网友K:
感觉是就是精度会比较差,不过应该很结实。

网友L(2016-02-23):
做的不错!

应该喷点漆啊,这光秃秃的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