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9):
把12V接到继电器的一段  然后接到NPN管的集电极   然后发射极接地
控制基极    应该就可以啦
不知你怎么接的  二极管只是用来防止三极管击穿的

楼主:
对的,我是这样接的,驱动没用,动不起来 单片机5V的
继电器12V的

网友B:
楼主上下原理图,方便帮你分析问题

楼主:
图中就是我画的PROTEUS

网友C:
你这个LED没有限流电阻啊   而且续流二极管要用4148

楼主:
不是这问题,关键是驱动器就没动

网友D:
你三极管基级没加电阻啊

网友E:
上拉电阻,限流电阻

楼主:
基极电阻这个没加,不过我试了加了个4.7K的也没用

网友F:
晶振是多少,起振了没有?

网友G:
上拉电阻

网友H:
先把单片机去掉,直接模拟接下电源驱动试下,成功之后再用单片机控制啊

网友I:
先查P1.6的电压波形,再看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波形,估计就看出来什么了吧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我觉得IO口应该是低电平驱动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我觉得IO口应该是低电平驱动呢?

哦。。。是因为是NPN管吗?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我觉得IO口应该是低电平驱动呢?

你白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