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CD1602是否烧坏了啊

楼主(2014-04-09):
之前只要我一开电源,液晶显示屏上有字,把我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液晶显示屏也有反映,但是当我拔下后又插上去过后,重新打开电源,显示屏上只是蓝屏,没有字,再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显示屏没有反映了,我的板子是不是烧坏了啊,可是我都没有接反过啊,这是怎么一回事,请给位高手棒棒忙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种情况说不好   多试几次看看吧

网友B:
典型的非法操作,最好不要热插拔LCD...

用另一个好的屏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换一个屏对比的下嘛

网友D:
可以换个屏试一下,不一定是烧坏,烧坏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种情况说不好   多试几次看看吧

我试过好几次了,都这样,我都快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非法操作,最好不要热插拔LCD...

用另一个好的屏试一下就知道了...

热插拔?我好像是这样呢,那热插拔会导致显示屏烧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屏对比的下嘛

这是老师借给我的,没有多余的屏,我都不好意思跟老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个屏试一下,不一定是烧坏,烧坏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不是烧坏那是什么原因啊,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插拔?我好像是这样呢,那热插拔会导致显示屏烧坏吗?

有这种风险的....

网友E:
液晶直接插拔的事干过好多年好像也烧过,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引脚虚焊引起的。
液晶如果被烧可能是由于反插或者插入式时引脚错位引起的,正常插拔应该不会被烧坏

网友F:
把时序放慢一点试试。

网友G:
买个新的试试吧,真的不好说,估计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风险的....

看来真得重新买一块了,对了问一下,你们用LCD1602是FPG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新的试试吧,真的不好说,估计是挂了

看来是那样呢,我对它不抱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时序放慢一点试试。

我之前的程序下载上去都是可以的,就是昨晚突然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直接插拔的事干过好多年好像也烧过,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引脚虚焊引起的。
液晶如果被烧可能是由 ...

应该就是烧坏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烧坏的

网友F:
我经常热插拔,也没说坏的~
实在不行买个新的试试咯,才几块钱嘛

网友H:
液晶热拔插虽有烧坏概率,但是绝对不大,不下程序通上电试试,若背光亮起蓝屏后显示第一行所有点阵,表明液晶是没有坏的,如果液晶没有坏,且保证程序正确,要不就是程序烧写出错,要不就是液晶拔插过久,连接线接触不良或断线,要不还有其他原因,慢慢研究。。。。

网友I:
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J:
排查一下线路,一般烧的可能性不大。将程序简化,用最简系统测试一下。

网友K:
现象描述太笼统,不好判断

网友L:
lcd光接电源与对比度调节
应该会显示一条黑最上面16个格子全是黑的
没有的话不是对比度没调好就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好几次了,都这样,我都快郁闷了

1602很便宜的    一般不会烧的
我记得插反都不会烧的   何况控制器还好着

网友M:
有时候找不到原因很正常,建议换块屏试试

网友N:
搞电子烧东西很正常,不过屏幕到是真的很少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烧坏那是什么原因啊,还能正常工作吗?

人经常犯低级错误,只是经验告诉我,插拔造成的烧坏还是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热插拔,也没说坏的~
实在不行买个新的试试咯,才几块钱嘛

不是几块钱,是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经常犯低级错误,只是经验告诉我,插拔造成的烧坏还是很少的。

我也觉得是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搞电子烧东西很正常,不过屏幕到是真的很少坏的。

看样子,你已经烧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时候找不到原因很正常,建议换块屏试试

换个屏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很便宜的    一般不会烧的
我记得插反都不会烧的   何况控制器还好着
...

插反也不会烧啊?真的吗?

网友O:
估计是坏了,某宝买两个吧,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M:
换屏最直接  因为程序之前你跑过

网友M:
我曾经用LCD12864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昨天还能显示,今天就不行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是几块钱,是几十块钱

我烧的不是液晶屏幕而是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烧的不是液晶屏幕而是其他东西

是什么啊?整块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屏最直接  因为程序之前你跑过

其他屏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曾经用LCD12864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昨天还能显示,今天就不行了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估计是坏了,某宝买两个吧,要不了多少钱

我觉得是的呢,现在只能重新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lcd光接电源与对比度调节
应该会显示一条黑最上面16个格子全是黑的
没有的话不是对比度没调好就是坏了

没有,只是全蓝色的,估计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晶热拔插虽有烧坏概率,但是绝对不大,不下程序通上电试试,若背光亮起蓝屏后显示第一行所有点阵,表明液 ...

没有点阵了,就是全蓝的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是全蓝色的,估计就是坏了

看看对比度电路是不是他抽风了
如果什么都不显示一般就是坏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啊?整块板子吗?

烧的是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反也不会烧啊?真的吗?

我以前也插反过    背光还是会亮的   只是不显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插反过    背光还是会亮的   只是不显示而已

可是我没插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烧的是单片机。

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对比度电路是不是他抽风了
如果什么都不显示一般就是坏了

唉。。。。只能重新买一块咯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贵吧?

样品机,几百百块钱一个块板子。主要里面程序不好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