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代替NTJD4401的直插式的MOSFET

楼主(2014-04-10):
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也不知道哪个能替换它,求高手帮帮忙,NTJD4401的数据手册如下

网友A:
这种双MOS的,基本插件是没有的,替换料 你到这里找找看
基本参数差不多 都可以换的
http://www.vishay.com/mosfets/d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MOS的,基本插件是没有的,替换料 你到这里找找看
基本参数差不多 都可以换的
http://www.vishay.com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