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PORTx_GPCLR和RPORTx_GPCHR 问题

楼主(2014-04-1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
PORTx_GPCLR和RPORTx_GPCHR是整体引脚控制寄存器。
这两个寄存器主要用于批量控制PCR寄存器,具体功能请查看KL25用户手册第11.6.2 Global pin control,在寄存器中也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配置后没有作用是怎么测的,我这边测试时可以的。
详情请看下图:
配置  PORTB_GPCLR=0X000F0107;即将PORTB_PCR0-3这四个寄存器的0-15位写成0x0107。
测试前:

测试后

可以看到,和预期一样。
你要知道PORTx_GPCLR和RPORTx_GPCHR这两个寄存器是只写寄存器,如果读的话,返回总是0,所以你需要看具体的PCR寄存器看是否实现功能。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提问。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 意思就是,PORTx_GPCLR和PORTx_GPCHR 是PORTx_PCRn的一个延续。 是整体修改引脚控制的寄存器。 我开始以为它们是GPIOx_PDOR寄存器的延续;即我以为是端口数据输出的寄存器。。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 意思就是,PORTx_GPCLR和PORTx_GPCHR 是PORTx_PCRn的一个延续。 是整体修改引脚控制的寄 ...

你说的对,GPCLR和GPCHR正好可以控制32个PCR,这样就全了。

网友B(2016-02-0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PORTx_GPCLR和RPORTx_GPCHR是整体引脚控制寄存器。
这两个寄存器主要用于批量控制PCR寄存器,具 ...

请问一下,PORTx_GPCLR和RPORTx_GPCHR 只能配置对应PORTx_PCRn寄存器的0-15位数据,而16-31位数据没法整体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