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XD调试问题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4-10):
在运行CODE WARRIOR 后点击AXD调试按钮 软件运行但界面无任何显示 请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程序时开发板的例程 工程文件已放在英文目录下

网友A:
新人哪, 支持一下.
为什么什么板子, 什么芯片都不讲呢.
CODE WARRIOR 应该是 FS 的芯片吧.
第一个反应, 是调试器和设置方面的问题.
把问题再描述得清楚一些, 也可以发到 飞思卡尔MCU 论坛. 那边的版主很热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哪, 支持一下.
为什么什么板子, 什么芯片都不讲呢.
CODE WARRIOR 应该是 FS 的芯片吧.

问题解决了 确实是调试器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