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can't allocate.far,size 0021c914(page 0)in ISRAM(avail:000ffe00)

楼主(2014-04-10):
CAN, AI, ge, TE, SRAM
上面这个问题是因为ISRAM内存不够用引起的,我想通过修改CMD文件来扩大ISRAM区域的大小,下面是CMD文件中原来的内存分配。我把ISRAM的长度len改为0x400000,保存CMD文件,但是rebuild all 后,CMD文件中ISRAM的长度还是原来的0x100000,也就是我做的改动是无效的!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儿???对CMD文件修改后还需要什么操作才能使改动生效么????????

/* MODULE MEM */
-stack 0x400
MEMORY {
   ISRAM       : origin = 0x0,         len = 0x100000
   SDRAM       : origin = 0x80000000,  len = 0x1000000
}

网友A:
你实际的ISRAM是多少呢?可能在配置中受限于实际的ram长度,或者在其他的设置中对其长度有更优先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的ISRAM是多少呢?可能在配置中受限于实际的ram长度,或者在其他的设置中对其长度有更优先的约束。 ...

谢谢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之前是直接在CMD文件中修改的,实际中是不能这么做的,需要在CDB文件中进行修改,因为CMD文件是由CDB文件生成的。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