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计数器 外部脉冲最高频率

楼主(2014-04-10):
求教一下,使用mega128的计数器对外部输入脉冲进行计数时,外部输入脉冲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不会呢。但路过留名。
当然还想邀请你来看看俺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09572-1-1.html

嘻嘻~~~

网友B:
这样问应该没有太大意义,相应时间应该一个时钟周期,中断潜伏速度最快也就几个周期,
理论上1M可以响应过来,但实际使用是跟自己的应用紧密关联的.

如果以定时器做计数器,那么最高频率与cpu的最高频率是一样的(没有文档有实际标识,可以问一下atmel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