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58的串口怎么不能多机通讯?

楼主(2014-04-10):
2台分机的TXD都通过一个200欧姆电阻接到一起,测试时发现只能拉低到2.5V。
才发现新唐M058的TXD脚当应用于串口时是推挽输出,不能用于多机通讯。

这个200欧姆电阻是0603的,不好更换成二极管。
有没有办法在软件上把这个端口在串口应用时设为准双向或开漏模式?

网友A:
你试试设置为准双向,再使能串口,这真是个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B:
把串接電阻選小,差不多是10ohm是可以被接下去到0v的。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4-05-18):
和芯唐的人联系了,只要配置成串口,TXD脚自动就会配置成推挽,软件没办法解决。

要想多机通讯只能通过加二极管才能隔开。

3楼:你的办法相当于2个TXD短接,在推挽状态下,电流会不会很大,在通讯时有上百mA电流。你有没有试过,确认不会损坏mcu?

网友D:
就算多机通信,都见过这样的设计,如果非得这样,发完数据就退出串口模式

网友:
软件无法解决,多机通讯只能通过加二极管隔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串接電阻選小,差不多是10ohm是可以被接下去到0v的。

这是真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芯唐的人联系了,只要配置成串口,TXD脚自动就会配置成推挽,软件没办法解决。

要想多机通讯只能通过加 ...

:victory:这个回答已经可以帮他解决了应该

网友F:
多机通信,为什么不用CAN总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