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能抑制干扰电压?

楼主:
这个光耦的1,2引脚都通过电阻加到电源上,不知这样比只有1引脚通过电阻加到电源上有什么好处?

网友A(2014-04-10):
当IN端不能输出12V时不一样.比如IN端只能OC输出.

网友B:
关断速度会快点

网友C:
2引脚都通过电阻加到电源上是将控制端口进行是上拉吧!

网友D:
没看出来有什么用,如果换成一个电容就有点用

网友E:
2脚这个上拉电阻可能实际并没有焊接。不过是调试电路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