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6727烧程序时总是报错,求大神解答啊

楼主(2014-04-10):
如图加电后烧了一次程序,修改程序后再烧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得断电才行,求大神解答,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啊?

楼主:
图加不上去,我把图中的文字打下来: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60 @ 0x0)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e.g lower TCLK).(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加不上去,我把图中的文字打下来: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60 @ 0x0)

DSP板子是自己画的,前面一块实验板能够通过retry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块板子不行。

网友A:
没有复位?

网友B:
你这似乎是 仿真器和板子的DSP连接有问题啊。试试:
1)电脑少开几个其他软件;
2)仿真器的驱动是否完整支持C6727;
3)仔细检查DSP配置。
用C6720的飘过。。。

网友C:
嗯  图片应该以附件的方式上传
建议你每次连接之后   重复烧写程序时   最好先复位一下CPU
也就是点击一下Reset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