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电路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无正文)

网友A:
就这个电路不会有问题,但两路用电器要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电路不会有问题,但两路用电器要独立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两路用电器要独立”指什么,是不能再有电气上的连接了么

网友B:
不会有问题的,就好比你的电源插座上 插了N个用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两路用电器要独立”指什么,是不能再有电气上的连接了么 ...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