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两个单片机无法进行485通信

楼主(2014-04-10):
用主机(STM32)跟从机(STC单片机)进行485通信,能发送,但无法收到从机返回的数据,奇怪的是:单独用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跟主机(STM32)可以通信,收发都正常。单独用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跟从机(STC单片机)也可以通信,收发都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看看485的模式切换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不是全双工的

网友C:
485在发送模式还是接收模式是要选择的

网友D:
收发切换有问题。用串口工具间隔时间长,切换没问题,单片机直接通信收发间隔时间短,切换不对

网友E:
时间问题,你看下控制位切换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