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阻容降压分析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怎么去分析和计算比较的好,不是常用的电路,搞糊涂了。交流电上下半周从哪里回路,本人新人,求教

网友A(2014-04-10):
其实这个电容降压电路是很经典的、很常用的。
第一个电阻是冲击电流缓和电阻,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开机瞬间C的电压为0,瞬时电流会非常大,可能烧坏后面的二极管,对线路也不利。
再后面的两个100k是泻放电阻,也有少许增大总电流的作用。否则关机的时候电容上的电荷会保留很长时间,有触电等危险。
稳压管身兼两职,正向为电容提供泻放通路,反向限制电压。
右边的整流管只有半波,因此0.47uF的电容可以输入30mA多一点。
最后那个470uF就是滤波了,其输出电压比稳压管的电压低一个二极管压降。

楼主:
谢谢lymex,这样的电路我还是需要好好的分析,技术不行啊。要和你们好好的学习

网友B:
阻容降压能不用就不用,电流》30mA,就不要考量的,对源电压稳定性要高,电容取大,冲击大,恐怕带个液晶的带不动。低功耗可以考量。《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