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IGBT的电容测试频率为何用1MHz ? 标准如何得来的?

楼主(2014-04-10):
英飞凌的IGBT的datasheet中 输入电容Cies等电容测试条件都是用的1MHz, 25V。
而三菱的IGBT的datasheet中 输入电容Cies等电容测试条件都是用的100KHz, 10V。
请问这两家厂商他们datasheet中的频率、电压选择的依据标准是什么?
电容测试结果一般是频率越低测量值越高, 而实际这些产品应用条件都不到1KHz, 那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频率做标准呢?
一直不理解,还请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深究

楼主:
电容测试结果一般是频率越低测量值越高,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理解为哪个频率下的测试值才是电容的真实值呢?

网友B:
标准测试条件的确定,是3言2语能讲清楚,是我等所能及的问题么,楼主管得好宽呐

网友C:
IGBT 工作极限也就是1M,方便建模分析用的,100K是通常开关频率,高于1M的电容数据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他都不工作于这个频率

网友D:
我们才工作到2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才工作到20k

那你们的IGBT电容测试频率是用多少呢?谢谢

网友E:
IEC60747-9-2007

里头有介绍测试的方法,但是条件没有给出具体的,只是罗列了一下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