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ADS转ALLEGRO的时候出现RUNTIME问题 请亲们看下 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4-04-1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nlexiao/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48351271/QQ/WinTemp/RichOle/T@B76[NS8[13399~D0$JC.jpg 能看见不
转ALLEGRO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或者大神们跟我说下PADS转ALLEGRO的具体步骤

网友A:
1 下载16.6转 这个比16.3棒
2 pads 导出asc的时候,选2005版 右边那一栏N多的,有些不需要的,就不要打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下载16.6转 这个比16.3棒
2 pads 导出asc的时候,选2005版 右边那一栏N多的,有些不需要的,就不要打钩了 ...

主要是我现在的电脑上没有PADS软件  下过来的软件也都不是**版的  也没有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