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同步整流的应用问题,求教解惑

楼主(2014-04-10):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现在公司要做一个水力发电的东西,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水管路上加一个发电机...是交流的所以使用了整流电路,单想...用的是4个整流...大家也知道洗澡水压力不大,发出来的电也是很少的...但是还是可以利用...想请教一下:
这种二极管的整流电路...是不是也会损耗一些发出来的电能...因为二极管本身也有0.6V的压降的
我想现在DCDC电路中,有那种同步的整流电路...是否可用在我们的发电机整流来用????

请大家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增加的成本会让Boss七窍升烟的,真有这方面的考虑,可以将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设计高些来解决,用细点的线就行。
用合适的肖特基二极管做整流桥,可以减小一点整流压降

网友B:
洗澡的估计还没有下水道的“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的成本会让Boss七窍升烟的,真有这方面的考虑,可以将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设计高些来解决,用细点的线就行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如果一定要做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如果一定要做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可以搞出来,比较麻烦

网友C:
发电站也是用提高电压减小电流的的方法,来减小I*I*R的损耗

网友D:
这个。。。。你们老板。。。

网友E:
你这个叫能量收集,可以做的,不实用吧,要用开关电源做的,类似于PFC校正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看来学习无止境

楼主:
虽然大家的意见是不太实用..或者说成本高...没有利用价值....是否可做为技术积累?
我们的发电机出来的交流电压从5-30V左右 ..这个因为水的压力不同..电压不同...频率的话..也与水有关...水越大,频率也越大...
关于同步整流小弟很无知..
1.用单片机..检测发电机的N极或者S极....N极时输出是正电压....这样来控制?...
2.控制器件的话...是否可以用可控硅?还是MOS管?
3.如果把控制器件由电路本身自己在高电平时激活控制..有可能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虽然大家的意见是不太实用..或者说成本高...没有利用价值....是否可做为技术积累?
我们的发电机出来的交流 ...

不是技术积累,早就有这样的“发电机”了。
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合算。制造这样一台“发电机”所消耗的能量,比这台“发电机”从开始使用到寿命终了所能够发出的电能还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技术积累,早就有这样的“发电机”了。
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合算。制造这样一台“发电机”所消耗的能 ...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是不是说这种同步整流的发电机..一般用在高电压,大功率的设备才有利用价值?
像我这样的情况,电压低5-30V...功率低的..,,,根本不适用?
之前您给的建议是换肖特基二极管,我有试了...效率的确有提升不少!!!再次谢谢

刚好有进来...虽然用不上..还是想知道一下工作原理..能不能给个提示..我好上网查查...是要搜索什么关键字?''''''
我有查到一些"同步整流" "可控整流" "同步直流发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是不是说这种同步整流的发电机..一般用在高电压,大功率的设备才有利用价值?
像我这样 ...

同步整流,通常用于低电压大电流情况。

可控整流,是指使用闸流管(离子管,内含气体)或晶闸管(晶体闸流管、可控硅)控制整流的导通角实现的、可以控制输出电压或电流的整流方式。

同步直流发电机,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
用MOS管做了一个整流电路...实际测试..接入交流6V电测试 ...工作正常,,比普通二极管整流转换效率提升很多..,比肖特基整流效率提升10%以上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会发生?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MOS管做了一个整流电路...实际测试..接入交流6V电测试 ...工作正常,,比普通二极管整流转换效率提升很多.. ...

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