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rintf这个函数

楼主(2014-04-10):
求各位大神指点 我想将一个整型数转换成字符串 然后在串口上显示 网上看的说用sprintf这个函数 可是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已加入头文件stdio.h) 编译的时候他说有错
#148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int sprintf(char *, const char *, ...)" (declared at line 188 of "D:/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1/include/stdio.h")        main.c        /TEST1        line 12        C/C++ Problem
#93 identifier-list parameters may only be used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        main.c        /TEST1        line 12        C/C++ Problem
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用的是CCS编程 G2553芯片,

网友A:
把你的代码贴上看看啊,根据提示似乎你参数使用错误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Putstring( );
void UARTPutChar();
void UART_init();

int a=10;
char *s;

void UARTPutChar(unsigned int cTX)
{
   UCA0TXBUF=cTX;
   while (!(IFG2&UCA0TXIFG));  //waiting UCA0TXBUF is empty
   IFG2&=~UCA0TXIFG;           //clear TX interrupt flag
}

void UARTPutstring(char *str)
{

   do
   {
    UARTPutChar(*str);
   }
   while(*++str!='\0');
   UARTPutChar('\n');

}

void UART_init(void)
{
   P1SEL |=BIT1+BIT2;  //设置为外围模块第二功能P1.1,2 = USART0 TXD/RXD
   P1SEL2|=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DIR  |= BIT2;           //P1.2  UART_TX
   P1DIR  &=~BIT1;           //P1.2  UART_RX       //串口发送数据端口为输出,接收数据端口为输入
   UCA0CTL1|=UCSWRST;    //USART第0位被置位0后,开始设置配置UART
   UCA0CTL0 &=~UC7BIT;       //设置数据位为8位
   UCA0CTL1 |=UCSSEL_2;      //选择波特率寄存器时钟信号,smCLK
   UCA0BR0=109;
   UCA0BR1=0;
   UCA0MCTL = UCBRS1;   //32k时钟下波特率为9600
   UCA0CTL1&=~UCSWRST;
   IE2 |= UCA0TXI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UART_init();
   sprintf(s,a);
   UARTPutstring(s);

}
  这样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69 argument of type "int"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char *"        main.c        /TEST1        line 57        C/C++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代码贴上看看啊,根据提示似乎你参数使用错误

代码在楼下

网友B:
int sprintf(char *, const char *, ...)
第二个参数类型不兼容,出错信息已经清楚明了。
sprintf(s,"%d",a);//这才是正确的用法
另外,s只是一个指针,没有指向具体的存储空间,运行时会出错的。将s定义为数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sprintf(char *, const char *, ...)
第二个参数类型不兼容,出错信息已经清楚明了。
sprintf(s,"%d",a ...

那a应该用什么声明捏?如果用const char*声明的话 a又是个整型数 那要怎样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a应该用什么声明捏?如果用const char*声明的话 a又是个整型数 那要怎样写 ...

第二个参数应该是格式化字符,而不是待转换的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