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有这样的吗?

楼主(2014-04-10):
最近帮人做智能家居,要用到遥控的功能。
红外遥控器,发射管用单片机的IO口去控制,实现一个遥控器的发射功能。
   用高低电平和一定的延时函数。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用过。
我觉得这个对时间要求比较繁琐,而且那个真正遥控器发的码,这个好像不是很好找到。

网友A:
现成 的一大把 学习型的 红外遥控
1 要么你有编码格式,自己编命令
2 搞个红外接收管 把真正的遥控器编码学习 存入,然后 再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 的一大把 学习型的 红外遥控
1 要么你有编码格式,自己编命令
2 搞个红外接收管 把真正的遥控器编码学 ...

他的意思是用一个IO口去控制发送。
两个疑问就是
1,编码方法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2,ST的IO电平,我昨晚直接接上去烧了。

网友A:
烧?那个?
莫非你电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那个?
莫非你电路有误?

我直接把那个看似二极管的发射管接在IO上了,结果就烧了,刚我加了个电阻,没烧。

网友B:
要上图就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上图就好分析

我的意思就是用单片机的IO口做遥控器。。。

网友C: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处理的  网上有买的红外存储模块
可以存储100多个码值   上电后遥控器对着按键
他就会识别出码值  然后给个编号存储就可以啦
用的时候发这个编号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