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用过BISS0001的请分享一下,你们的放大倍数分别是多少的?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神好,用过BISS0001的请分享一下,你们的放大倍数是多少的?
我的一级放大在25倍,二级放大93.5倍。现在的感应距离在1米左右,再调大增益,输出就会不断的误动作。

网友A:
利用运算放大器OP1组成传感信号预处理电路,将信号放大。然后耦合给运算放大器OP2,再进行第二级放大,同时将直流电位抬高为VM(≈0.5VDD)后,将输出信号V2送到由比较器COP1和COP2组成的双向鉴幅器,检出有效触发信号Vs。由于VH≈0.7VDD、VL≈0.3VDD,所以,当VDD=5V时,可有效抑制±1V的噪声干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运算放大器OP1组成传感信号预处理电路,将信号放大。然后耦合给运算放大器OP2,再进行第二级放大,同时 ...

谢谢,芯片的工作原理已经了解,只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增益小了,感应距离短,增益调大,就容易误动作;
现在在1米左右的范围比较稳定,没有加滤镜或透镜。您用过这中芯片吗?放大倍数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我是CTRL+C,然后CTRL+V...
有人这样说:
0 采用菲涅尔透镜,传感器焊在电路板上,透镜盖在上面.
1 电源滤波不干净
2 电源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3 放大倍数过大造成震荡
4 周围有变化的热源
5 外围元器件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CTRL+C,然后CTRL+V...
有人这样说:
0 采用菲涅尔透镜,传感器焊在电路板上,透镜盖在上面.

十分感谢!
开始电源不是很干净,经过几道滤波,已经改善很多,1.5m是最好的距离了。
:dizzy:

网友A:
放大倍数调小点,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调小点,试过吗?

调小,感应距离就更短了。

网友A:
哦.那只能帮你顶顶了,呵呵...

网友B(2017-01-13):
你好,请问BISS0001的电路放大倍数怎么算的?一级和二级分别放大多少倍比较好?

网友C(2017-05-13):
感应距离 能调到30CM 吗 ?

网友D(2018-01-11):
楼主说下电阻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