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LPC2138/01里面有个快速IO功能,要怎么使用,没反应,谢。

楼主(2014-04-10):
FIO0DIR |= (1 << 15);

FIO0SET|= (1 << 15);
FIO0CLR |= (1 << 15);
IO无电平变化,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将管脚设置为连接快速IO口

网友B:
我晕,玩了几年的LPC2138,看到你帖子才知道还有个快速IO,还真没用过。

话说昨天去NXP官网下了datasheet,也惊异的看到IOxDIR这些前面还带有F,原来就是快速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