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高手进,以太网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4-10):
以太网口识别不同的网卡,以太网一致性测试通过,接Intel网卡的时候可以link,连接其他网卡的时候有时候会link失败。是什么原因,急。。。可以打我电话18217294998

网友A:
要求还真高,还要打电话。

除硬件性能和网线质量原因外,还要考虑下速率与全/半双工模式。
一般都让工作在自动协商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还真高,还要打电话。

除硬件性能和网线质量原因外,还要考虑下速率与全/半双工模式。

电话可以打,也可以加我的qq2593945042。硬件上一致性测试是通过的,网线也做了认证测试,两边都是自协商模式,都支持千兆。帮忙解决,还有相应的报酬。

网友B:
你的PHY芯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