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帮我

楼主(2014-04-10):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你有一个IO端口,就可以有无数个输出端口,外扩呗,接个164,595不就成了.

网友A:
你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你有一个IO端口,就可以有无数个输出端口,外扩呗,接个164,595不就成了. ...

164.595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单片机?

没有用单片机。只要简单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你就用译码器...2-4译码器,或者3-8译码器...发挥发挥想象...

网友B:
用个小逻辑19,1对2译码器,就可以实现两个输出状态了,比如SGM7SZ19:

网友C:
这个就是用译码器啊,最常用的译码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