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帮我

楼主(2014-04-10):
想要弄个控制单元。控制端就1个,输出端是2个。最好可以有3个状态,如果不行2个也可以。

网友A:
用个19 1对2译码器可以实现两个状态:

网友B:
电源用两个电阻分压接到控制端,然后再搞两个比较器,

网友C:
2楼的增加一个辅助电路就可以实现三态。还有比较麻烦的方法也可以就是用NE555也可以实现。但都要加辅助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