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一个DDS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为什么用51单片机和DAC0832做出来的波形有很多细小的锯齿?细看下图

每两个相邻的点都是一上一下的,但是单片机输出的数据确实是递增或递减的啊

网友A:
单片机输出是离散的,当然会形成锯齿状波。用RC滤波器会平滑锯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输出是离散的,当然会形成锯齿状波。用RC滤波器会平滑锯齿。

我已经用DAC0832转换成模拟信号了啊

网友B:
DAC输出的原本突变的直流电压,只是很快看不出来,放大后肯定会有锯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输出的原本突变的直流电压,只是很快看不出来,放大后肯定会有锯齿的

谢谢你~~能不能稍微告诉我具体点,DAC0832不能把之前的数据锁存在模拟输出吗,为什么会突变啊。。。

网友C:
离散点输出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想要锯齿小,就要分辨率高(你的才8位),速度快(你的单片机也慢)

网友B:
DAC的输出值是你通过单片机设定的一个固定电压值,如果你输出速度足够快,改变精度越高,那么看起来就越平滑,通常在输出加滤波,你可以参考DDS模块后面的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散点输出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想要锯齿小,就要分辨率高(你的才8位),速度快(你的单片机也慢) ...

你好,有标准的台阶我能理解,因为每两点之间时间较长,可以用高速器件改善。可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图那样的锯齿?就是当前抽样点转换为模拟值后,下一个会比当前值小,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当我把单片机输出的速度放慢,发现较小的抽样值点也是波形数据里的一个值,也就是说,假如波形数据是1,2,3,4,5
出来的波形2比1小,4比3小,但总体是上升的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的输出值是你通过单片机设定的一个固定电压值,如果你输出速度足够快,改变精度越高,那么看起来就越平 ...

如果没有滤波为什么出现一上一下的小锯齿呢?不是应该是阶梯波吗?

网友C:
至于你说的“锯齿”现象,应该是传输阻抗导致的;输出个方波,还有过冲呢,

网友D:
LZ,那是因为你用的是数字示波器,你用模拟示波器看看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那是因为你用的是数字示波器,你用模拟示波器看看就没有了。。。

不是啊,原来我也这么想过。后来我把每两点之间的延时加大到1S,然后DAC输出接到一个发光二级管上,发现真的是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的,但是总体变化和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在输出端端串接一个小电阻再测试,做好源端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