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SDK里面的non-OS是什么开发环境

楼主(2014-04-10):
新唐SDK里面的non-OS是什么开发环境?可以用什么软件开发?

网友A:
non-OS就是不用操作系統,下載後執行即可。
算是底層的驅動。

楼主:
如果用于网络摄像机的开发,可以用MDK编程吗?

网友B:
有块新唐的开发板,还没用过啊

网友C:
这个真心没听说过,同求普及知识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求楼主介绍

网友(2015-02-28):
楼主说的是裸机

网友E(2017-04-09):
应该是裸奔的那种,不是跑RTOS的。

网友F:
非RTOS一般都会这么写,就是直接跑代码,不用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