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闭合抖动问题

楼主(2014-04-10):
高手们,
  用继电器控制信号的断开和连接,选的是双路单刀双掷继电器,即继电器内部有两组同时开启和闭合的线圈。
  问题:用其中一路控制信号继电器的稳定性时间长点,还是用双路并联稳定时间长点?继电器闭合触点有抖动,也有响应时间。
           就可靠性而言,似乎采用双路更好。。。。。
           继电器用在闭环回路中,不希望继电器的抖动拖延回路的稳定时间。
  请高手发表看法。。。。多谢!

网友A:
控制信号的断开和连接,而不是控制大电流电源的断开和连接,又不希望其开关抖动拖延回路的稳定时间,改用模拟开关IC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的断开和连接,而不是控制大电流电源的断开和连接,又不希望其开关抖动拖延回路的稳定时间,改用模 ...

信号电压偏高一点点,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电压偏高一点点,没办法

怎么这么教条?!你的闭环回路全部是高压?

楼主(点评):
有20V的电压变化,所以考虑用继电器

网友C:
有图放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电压偏高一点点,没办法

那改用MOS管开关。20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改用MOS管开关。20V没问题。

采用单个MOS是可以。但信号检测端需要采用高阻输入了。。。多谢啊。

网友D:
改用MOS,电流冲击比较大的时候风险是会烧MOS。但是用继电器的话,抖动问题很是很严重的。

网友E:
不是电源的通断(大电压大电流),不应用继电器